非标机械结构有限元分析,哪个分析软件合适我呢?能让整机动起来的

楼主(2013-08-23):
各位社友们,我现在用的是UG作分析的,发现有限元只能对单个零件进行分析、或者焊接机构和螺栓固定的结构,但都是线性的静态的分析和简单的非线性分析。今天看到ansys分析齿轮齿条居然跟现实一样动起来,UG可以做到吗?或者abaqus?我做机械结构,哪个分析软件合适我呢?能让整机动起来的。

网友:
应该可以作,先作运动仿真分析,再作高级仿真分析。

网友(点评):
应该是高级仿真里的非线性动态应力分析,。。。

网友A:
基本上,SW,PROE,UG等主流软件都能做到

另外,非线性计算对解算器的选择很重要

网友(点评):
我试了下,果然可以做动态分析,哪里可以找到UG的教程呢?

网友:
看你具体分析什么吧?最近发现个做动态应力分析的软件,看着不错,不过还没时间上手试验。
http://www.caetecc.com/article-172-1.html
你可以看看这个。还不错。

网友(点评):
感谢提供了一个好的软件学习网站键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高级的CAE分析都得有实验佐证,如果楼主的公司没有正规的实验室,作正规的材料实验,那楼主就算了吧,全 ...

我们精度没那么高,非标的,做做CAE也是让自己心里有点底,知道哪里薄弱呀,该加强下,做方案啥的也有说服力。

网友:
ug里面有个刚柔耦合。可以仿真运动过程中的零部件应力。其他的ansys也可以。

网友(点评):
阁下说的是柔性体仿真吧?运动仿真模块里的

网友(点评):
对,我们一般用这个。

网友:
有限元ansys是比较专业的, 如果只是运动仿真,UG和SOLIDWORKS就很好用了. 我觉得做一般的非标机械UG就够用了,又不是做工程机械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够用了,精度不需要那么高,能做出来结果参考就行

网友:
有限元分析,做工程机械要用的,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SW,PROE,UG等主流软件都能做到

另外,非线性计算对解算器的选择很重要

据我的所知,proe ,其简单的扭矩应力值比理论值大很多。
动态中用面跟面的接触,一定死机(算不过来,太慢了)
楼主还是用过再说这话,proe都做不到,sw还是凉快着去吧(本人现在正用sw)

网友:
分析只是一种手段,中国企业需要的是短期的利润

网友(2013-09-29):
lz可以先用adams之类的做刚体,然后把运动的载荷导入到有限元里面,再算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