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两个气缸怎么样可以同步?

楼主(2013-08-23):
请教:两个气缸,如图,怎么样才可以同步上升或者下降,同事说,用3通还是不型行。请教,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两个气缸各自装节流阀,先不要将其连起来,手动以一个的速度为标准,调整另一个的进出速度,调整到你认为非常一致后,再将机构连起来,记得节流阀锁紧螺丝要锁很紧很紧,防止别人动,如此调好后,一般使用没有问题了,速度差有一点,因为连起来的原因,相互牵制,看不大出来,不用担心其他问题。

网友(点评):
精度不能太严格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太不到真正的同步。只是将“同步”控制在一定误差内

网友:
三通可以。

网友:
二楼讲的对,用节流阀

网友:
只能说可以调到接近同步,绝对的话很难!

网友:
前面看到过有个气缸首尾相连的帖子 一下子找不到  不然可以 尝试下

网友:
二楼说的好,但绝对同步是不可能的。相关对同步还是搞的定的。

网友:
一阀双缸,三通+节流阀,管路长度尽量接近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不可以用一个气缸么?

网友(点评):
正解,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不就是个升降动作吗?正要同步就直接用机械式同步。

网友(点评):
相同的弱弱的问这一问题

网友(点评):
有的中间有东西就不能放中间了,还有一个气缸的话容易倾翻

网友(点评):
倾翻是个问题,气缸做好定位,运动还是两根导杆,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吧

网友:
用节流阀是可行的,直接三通可能不行,因为两个气缸的同气流,行程速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俺看好8楼的方案,同时问问,这个要求下,两个气缸的排气要调控一下吗?

网友:
都走入误区了,压力决定于负载。你气缸能不能 同步决定于你负载是否偏载。气体是可压缩的。

网友C:
绝对同步是不可能的;能问一下为什么要用两个缸呢?

网友:
一个气缸加导轨多好啊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觉得,用一个大一点的气缸,加俩线轨或光轴直线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同步是不可能的;能问一下为什么要用两个缸呢?

也同问,最用一个气缸,两根导杆。这是标配。很多结构都是这样做的,做设计,个人理解,基础的还是用通用性强,简单的结构。因为这些结构都经过前辈们验证过的。

网友:
做个钢性连接吧,没别的好方法

网友D:
跨度很大,采用两个气缸,中间增加机械同步机构,也就是一根轴,两个齿轮装在两头,两边装齿条,一边动,齿轮也会动,强制另一边也跟着动。这样同步性较好。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这种两端气缸,通过一侧齿轮齿条的转动和中间的轴带动另一侧转动,在偏载较大的情况下,是否也要考虑中间轴的抗扭问题? 多谢指导

网友(点评):
有偏载,交给导向机构承担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跨度很大,采用两个气缸,中间增加机械同步机构,也就是一根轴,两个齿轮装在两头,两边装齿条,一边动,齿 ...

齿轮齿条同步机构

网友(点评):
正解,双油缸结构及双电缸结构都见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点评):
又上了一课,\(^o^)/~

网友(点评):
正解,学到东西

网友(点评):
感谢图片,刚好要用这个结构,请问气缸跟滑台连接之间装一个浮动接头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E:
气缸同步的精度低,也不太可靠,这样的结构要尽量避免。

气缸同步最简单的方式,是采用所谓的调速阀,更合理的是采用配流阀,两气缸的接管要尽可能相同,长度、规格、拐弯,都要尽可能一致,阀离气缸接口越近越好。就算如此效果也不好。

气缸同步精度要求比较高的时候,是用机械方式同步,大多采用齿轮齿条强制同步,但同时气缸活塞杆的受力和载荷就会恶化,对气缸寿命有损伤,如果让导向杆或者导轨承担弯曲扭矩,又会导致成本增加很多,结构也变得复杂,不如采用更大规格的气缸。当需要采用特制的气缸(比如超大缸径的气缸)时,气缸的成本比较高,可以考虑用两个普通气缸加导向杆或者导轨来强制同步。

在机械同步结构中,两气缸轴距比较大时,通常采用齿轮齿条同步,两气缸轴距比较小时,通常采用导向元件来强制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气缸同步的精度低,也不太可靠,这样的结构要尽量避免。

气缸同步最简单的方式,是采用所谓的调速阀,更 ...

齿轮齿条加直线导轨强制同步,怎么会使活塞杆的受力恶化?不是太理解

网友(点评):
没有导向元件时,一旦出现不同步,气缸活塞杆就要承受弯矩。

网友:
要想真正同步只能考虑机械方式的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气缸同步的精度低,也不太可靠,这样的结构要尽量避免。

气缸同步最简单的方式,是采用所谓的调速阀,更 ...

觉得您的解释比较到位,
双气缸的应用主要是用在大跨度,大负载的场合。
主要是考虑成本,有时也是空间的无奈选择。
所以在小跨度的场合尽量避免该结构。

网友(点评):
学习了,以前设计的一个大跨度双油缸提升,就因为偏载出现不同步。现在想来,只能通过同步轴来解决了

网友:
利用齒輪尺排做機械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不可以用一个气缸么?

呵呵 是啊 没有绝对的同步啊

网友:
用一个大型号气缸   用上两个导杆  就好了吗!

网友:
17楼WUHANLIST的双气缸加齿轮齿条结构也是非常好啊,可能重载的用的多吧

网友:
学习了!!齿轮齿条同步的图片很给力

网友:
两个气缸是比较难同步的,不过如果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节流阀及三通的的形式,同时保证两个气缸的进气管与出气管长度与管径一致。

网友:
论坛有前辈讨论过这问题,楼主搜索看看。

网友:
刚性体同步

网友:
三通+管长相同+节流阀调节。
不行的话换一个气缸吧。
再说你不是有三根导柱么,这同步问题还这么严重?
实在不行两侧加齿条齿轮好了。

网友:
左面用一个气缸不就好啦

网友:
还是通过机械迫使它同步吧

网友:
用一个类似扁担的东西将那两端连接起来,然后泵带动扁担往复运动,气缸也就能同步了,要是有负载就得加个节流阀来调节

网友:
这是用在建材设备上面的吗 有点像加气混凝土用的升降行车

网友:
不管什么机械同步,气路同步,如果你想缸的使用寿命长,不想老是上门维修,尽量不要这样用,会被骂的

网友:
两个气缸是很难调到同步的,如果要绝对同步的话建议增加机械同步装置,例如齿轮齿条

网友:
这种结构要是遇上我们这的博士给你评审,你完了;你的给他解释个一天两天的。什么办法都是逼近同步,不是绝对同步,只有刚性连接,强制同步,才算是勉强同步!

网友:
两个缸不可能绝对同步

网友:
看以前彭老师发的帖子,好像就是双油缸同步的实例,用的好像也是齿轮齿条,楼主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气缸各自装节流阀,先不要将其连起来,手动以一个的速度为标准,调整另一个的进出速度,调整到你认为非 ...

之前做过是这个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齿轮齿条同步机构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这个东西是一个好东西……

网友:
我只是觉得固定方式也很奇怪~~为什么不选用前法兰固定?这个后面的不会是焊上吧?

网友:
  齿轮  齿条  机构 强制同步   是适合那些工作空间够大的    两个气缸加导向杆强制同步   不解      用个大的气缸加导向无器件不就解了吗

网友:
空间够大的话我建议换在一个大的气缸。

网友:
想说一句,结构不完善

网友:
直接用一根推出去带动两个

网友:
我也是认为做不到绝对的同步。赞成三通加节流阀。

网友:
三通加上节流阀可以

网友:
用一个双杆的气缸可以不?

网友:
管路长度接近 然后像二楼说的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齿轮齿条同步机构

请教一下,这种两端气缸,通过一侧齿轮齿条的转动和中间的轴带动另一侧转动,在偏载较大的情况下,是否也要考虑中间轴的抗扭问题?
多谢指导

网友:
我的方案是,在浮动接头的前面连接一块板,然后把你的铰链固定板在固定在这个连接板上,然后在采用3通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用两个气缸呢,可以用别的方法解决。

网友:
一阀双缸,三通+节流阀,管路长度尽量接近。然后两个气缸各自装节流阀,先不要将其连起来,手动以一个的速度为标准,调整另一个的进出速度,调整到你认为非常一致后,再将机构连起来,记得节流阀锁紧螺丝要锁很紧很紧,防止别人动,如此调好后,一般使用没有问题了,速度差有一点,因为连起来的原因,相互牵制,看不大出来,不用担心其他问题。

网友F:
对的,一阀双杠,调速阀+三通,管路尽量相同长度,几乎可以同步,我目前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几乎还是同步的!

网友:
三通  节流阀

网友:
用电动缸的话是不是会更好哦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点评,那个结构根本就不行,我做好后,根本就举不起来,后来改成液压的,也不行,最后就在后端的部分,用一个气缸直接吊起来的!真心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为了一点威望

网友(2014-05-01):
直接用电磁阀输出口一分为二,并联两个气缸的同向端口就行。只要气缸的规格一样

网友:
可以中间用一个大点的气缸,两侧用轴导向;如果非要用两个气缸,只能在两侧用齿轮齿条来保证同步。

网友(点评):
嗯 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G:
以前搞过类似的东西,用得是串联油缸,力量较大。这个看似轻巧,不知这样可否?

网友(点评):
大俠可再詳細解釋一下嗎?看不大懂

网友:
两边导轨滑动。。。中间气缸主动。。。。不就同步了  为什么非要两个气缸、、、、、、????

网友:
节流阀控制精度还是不高,看看平行气缸两边各带一根导轨行不行,成本估计差不多。

网友:
一个气缸不接气 只用来导向……

网友:
一阀双缸,三通+节流阀,管路长度尽量接近,另外还要考虑负载。可以考虑用模块进行自动化设计,自动检测行走速度、缸体压力和行走距离,从而通过节流阀进行控制。

网友:
不是有刚性梁了吗

网友:
见过论坛里有个大侠用齿轮齿条同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搞过类似的东西,用得是串联油缸,力量较大。这个看似轻巧,不知这样可否?

就是把气缸串联起来,右边气缸尾部进气,头部排除的气体再进入另一个气缸头部的,反之依然。气缸的力量是一个推,一个拉。不过只是个想法没试用过不知道可否成功?

网友:
二楼的大师说的不是挺好的嘛!

网友:
还是上楼说的一阀双缸,三通+节流阀

网友:
物理同步,做个同步机构,如连杆  齿轮齿条

网友(2016-10-03):
引用 网友F:
对的,一阀双杠,调速阀+三通,管路尽量相同长度,几乎可以同步,我目前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几乎还是同步的 ...

我想咨询一下,我设计两个气缸同步,带动一个提升架上下运动,摆动幅度100mm,4~6秒/次,总负载500kg,两个160缸径的气缸,
使用齿轮齿条机构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齿轮齿条同步机构

感激图片,刚好要用

网友:
双杠气缸!!!!!

网友:
绝对同步是不可能的。相关对同步还是搞的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齿轮齿条同步机构

网友:
不是有双杆气缸吗?

网友(2017-11-19):
双杆气缸没那么大跨度

网友:
气缸同步不好弄

网友:
一个气缸加导向杆 不行?为什么非要两个气缸

网友:
气缸同步应该与油缸同步一个理,可以加机械装置迫使同步

网友:
三通能实现,气体是流动的,不过同步导轨限制的自由度较多,我之前设计的机构未使用同步导轨,直接三通连上同步没有问题。

网友(2018-04-27):
行程500以下的,用壹阀  两缸。三通 调节阀就可以,

网友:
配齿条加齿轮,一定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齿轮齿条同步机构

学习到了

网友:
基本做不到,只能将误差调校到最小

网友:
用一个汽缸行不行呢?

网友(2019-04-16):
引用 网友D:
齿轮齿条同步机构

好方案,顶起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1-12-01):
大力出奇迹 加大双杠连接管 大于12 中间三通 大管起到蓄能和平衡气压的作用

网友:
最好的方法机构同步,调节流也不稳的,受负载偏移等有影响

网友:
单轴两端齿轮齿条或者单轴两端链轮链条可以做同步,一般大跨度多气缸系统要求动作一致时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