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认识这个零件

楼主(2013-08-24):
这零件应该是汽车、或者摩托车上的,全长不到1米,本来外面还包着一层橡胶管。
请问它的名称和用途?

网友:
这不就是刹车线的外套嘛

网友:
里面是弹簧钢  外面裹得一层塑胶  ,中间穿钢丝绳  用来刹车制动

网友(点评):
正解,同意

网友:
标准的叫法还真没留心,借这个贴学学。

以前都是如上面的几位大侠,按不同用途称呼的。看贴想起应该有一个标准的吧?

等解答。

网友:
刹车线,离合线保护套

网友:
貌似米思米里面有

网友:
电缆的铠装层就是这样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我看也像刹车线

网友A:
金属拉索护套

网友:
名字叫 推拉软轴, 或者 操纵线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2013-09-23):
刹车线的吧 里面穿钢丝 后面有层橡胶

网友:
我也跟着长见识了····

网友:
刹车线软管的胶皮里面的弹簧钢

网友:
叫软轴,汽车里一般连接里程表啊  速度表啊什么的

网友(2013-12-27):
NND一根铁削而已,别弄那么神秘

网友:
你仔细看一下回复也就知道了,这东西我了解用途有以下几种:
1:钢丝绳套管。摩托刹车线,自行车变速器拉线,老式汽车后门油箱盖的拉线,都是用这种套管
2:推拉钢索套管。里面装柔性钢索,可承受推力和拉力,有特氟龙润滑
3:柔性轴套管。里面装柔性轴,例如手工雕刻钻那样类似的

网友:
我们公司做这个  这个是软轴 里面是拉丝

网友:
我们老板餐饮制作这个软轴的标准了

网友:
螺旋护套,PVC材质。保护液压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拉索护套

+1

网友(2014-03-09):
刹车线或离合器线外壳  ,大车挂档线上也有这种结构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
软轴?变速箱上的?话说兰州那一手毛毛啊。。。

网友(2016-01-09):
刹车线,离合器拉线,油门线,里程表线弹簧骨架

网友:
是刹车管套,不过哥们儿体毛也是亮点哦

网友(2016-02-16):
到底叫什么?lz,你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