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设计水过滤上的设备么?听说管道安装也是有规定的

楼主(2013-08-24):
我现在在学习中。但是需要画管道布置,厂里都是新人,听说管道安装也是有规定的,我百度也百度不到。有高手指导么?而且很急

网友A:
你说你们厂里都是新人,我就不怎么认同了。一个企业总会有那么点积累的,你可以参考以前的产品啊。我们是做水冷设备的,也就是水循环管道的。你也问的很拢统。我就简单说一个怎么安装过滤器。保证过滤器安装方向,可拆卸可维护,另外,保证过滤器可在线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你们厂里都是新人,我就不怎么认同了。一个企业总会有那么点积累的,你可以参考以前的产品啊。我们是做 ...

您好。您没理解我这的情况。我们因为之前规模小所以设备和安装时分开的。安装则是外委托施工队,所以在布置管路等方面经验几乎为零的。现在家里就想自己做,情况是这样的,我并没有查到有用的资料,所以发贴有求于各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没理解我这的情况。我们因为之前规模小所以设备和安装时分开的。安装则是外委托施工队,所以在布 ...

你们只做设备,不做管道,是吧。我们做设备也做管道,你们是做什么设备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只做设备,不做管道,是吧。我们做设备也做管道,你们是做什么设备的呢?

对的。我们厂自己生产水过滤上的设备。但是在铺管道方面没有经验。请问,您做管道的话,铺管道有规定么,或者有一个什么标准

网友:
多看看设计规范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