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联轴器没有找正为什么会漏水?

楼主(2013-08-24):
我们公司有一台水泵,在没有找正的情况下就进行连接。结果一启动机封处就开始漏水。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漏水?谢谢!

网友:
因为没有同轴,所以翘弯轴头,密封圈当然会漏水

网友:
在没有找正的情况下就进行连接。结果一启动机封处就开始漏水。

电机与水泵不同心造成水泵转轴迥转偏心,转轴与骨架密封圈间隙有大小,间隙大处不保压,导制泄漏.

先调整电机与水泵等高(水平),再调整同心(用百分表,先固定在电机连接法兰上,再打水泵连接法兰外圆,看跳动)

电机与水泵不同心不仅会造成泄漏,还会造成振动

网友:
安装水泵务必要找正,保证同轴度在15丝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