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滤器使用经验的高手请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8-24):
我公司是做DHA,ARA发酵类产品的,最近喷粉塔里细菌超标找不到原因,于是就更换了塔里进风,抽风口的高效过滤器,这种过滤器是纸质的,只能过滤0,3微米的固体颗粒,风机抽风是直接与产品接触的,请问是否这种过滤器是否过滤级别太低呢?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灭菌不能单单靠过滤器,靠过滤器是无法灭菌的

网友:
二楼说的对,况且精度再增高的话阻力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灭菌不能单单靠过滤器,靠过滤器是无法灭菌的

请教下灭菌有哪些关键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灭菌有哪些关键点呢?

你可以通过臭氧、紫外线、高温来灭菌,但是不能靠一个高效过滤器来过滤细菌,细菌会吸附在上面,造成二次污染

网友(2013-09-30):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据我了解过滤细菌的滤芯孔径小于0.2um,定期的灭菌和更换。

网友(2015-07-27):
检测下动态、静态环境微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