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nimo合金钢材料攻丝用什么油

楼主(2013-08-24):
最近一产品要攻丝,老断丝攻,用什么丝攻油比较好呀

楼主:
谢谢,用了,觉得也不是太好

网友:
铣削加工时用酱油,攻丝你可以用豆油试一试

网友A:
问一下你用的什么丝锥?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上了,基本上来说lz要换个好的丝锥了。我们公司也是42CrMoNi,用的艾莫克的丝锥。省事多了。丝锥不行,用进口攻丝油都白搭。

网友:
怎么感觉像进了厨房

网友:
要看你 的底孔大小是否标准,也不知道你的是做多大的螺纹,这个材料并不是比较难攻牙的,如果低于M10建议用螺旋切削丝攻,配合攻牙油,推荐一种超牛的攻牙油----冲压油.
另外也不知道你用什么攻牙工具,如果经常段丝攻有时候攻牙速度太快再好的丝攻也会断,建议配合一个过载保护攻牙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你用的什么丝锥?

我这好点的丝锥用兰帜,挺贵

楼主:
谢谢,是m3的牙,丝攻我按上面哥们推荐的再试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