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中怎么求解弹性体线性度

楼主(2013-08-24):
最近在用ansys研究s型传感器,遇到一个问题,弹性体中贴片处(确定的应力线)线性度怎么用有限元的方法求出
也就是是怎么画出应力应变曲线
本人是ansys新生
希望赐教

楼主:
我了个去,怎么没人鸟?

网友A:
我也在学习有限元中,不过还开始,暂时停留在巩固数学基础上。

网友:
学习有限元中

网友: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你想通过软件画出应力应变的关系。因为是弹性体,可能画出的线就是一根斜线。
1,要求有一载荷序列;
2,给出相应的点的应变;
3,给出相应的点的应力;
4,剩下的就可以很容易划线了。

网友(点评):
嗯,我的思路大致也是这样。但是贴应变片的地方总体来讲是应该看成一条应力线,要得出整条线的应变,好像很困难?是不是可以把线分成几十个点,然后通过各点的计算出整体的位移,这样好像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学习有限元中,不过还开始,暂时停留在巩固数学基础上。

我是有急用,直接摸着石头过河了

网友B:
没有吧,一般应变片上面有四个对中的标尺,比如共和的应变片是这样。贴应变片前,要标好贴的位置。基本上对中一个点。应变片求取的其实是有效面积内的平均应变。那么你做分析的时候其实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点。当然,你贴的位置肯定是变化平滑的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吧,一般应变片上面有四个对中的标尺,比如共和的应变片是这样。贴应变片前,要标好贴的位置。基本上对 ...

是的,但是应变片还是有一定的面积的,一点代表不了整体的变形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