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配合的细节,请大家回答

楼主(2013-08-24):
在含有销孔直径是5H7的零件上两个销钉孔之间的距离是30,应该如何标注30的公差呢?
螺纹孔和螺栓之间有多大的间隙可以让螺丝和螺纹孔正常配合

网友:
昨天有类似的帖子。
定位销相对位置公差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2528106

网友:
不具有互换性的情况下,销孔要陪作的;对于螺纹的公差配合,看使用情况选择,查机械设计手册有螺纹公差等级,在里面能够查到。

网友:
销孔一般配作
或者在加工的时候钻小一些,装配的时候铰一下。

网友:
我们公司做检夹具的,一般这种公差会定在+-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