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铣刀下落吃刀的过程中,手轮摇动有间隙、空转 。 何解 ?

楼主(2013-08-24):
   这样,我在铣键槽的时候,铣刀下落 吃上力了, 从刻度上看有  1 到 2 个毫米的间隙,  这样蛮难判断吃到了多少深度。

  事实上 看刻度到位了, 铣完了 发现槽底有一个坡度       斜面下去的 。

   是里面的那个丝杠有间隙了么 ?         可能形容的不是太贴切。 大概能看明白 。

       顺便问一下  ,现在一种状态是   快走刀 在主机没启动的时候可以来回走 ,  主机启动了     快走刀就基本不动了,

    但是能听见电机转动的声音 ,  无奈下走刀调到最快的速度 。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里面的齿轮有问题 ? 衔接的不好 ?

上下左右都是这样 , 停机了一夜。 第二天开始开开 又是好的 。 来回几次趴窝不动了。

网友A:
铣床不是这样用的!你那样铣键槽不会有合格的。通常把主轴移动手轮粗对刀后固定,操作工作台升降摇柄,精对刀后再进刀。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要用基床导轨,不要用铣头。

网友(点评):
谢了 都这么说 那我是肯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床不是这样用的!你那样铣键槽不会有合格的。通常把主轴移动手轮粗对刀后固定,操作工作台升降摇柄,精对 ...

    了解了       多谢了        PS   铣床自己摆弄摆弄学了个门槛

有时候4米 5米长的轴 我也是这么铣的  ,  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弄的          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