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草图 我想扫描 却怎么也弄不出来

楼主(2013-08-24):
下面这个草图 我想扫描 却怎么也弄不出来。 求教大侠是哪里不对呢?

网友:
居然有两个截面与其他截面垂直绘制的,你这样能扫出来就好了

楼主:
哦 那我把下面两个面拿掉也扫不出来啊

网友:
你这是变截面扫描,什么3D软件?有这功能么?还是要导引线?检查是不是有重叠的线啊。

网友:
我觉得是 放样,不是扫描。要掌握好它的截面接合尺寸。。。。随手画的,不规范

网友:
唉,放样,不是扫描。

网友:
要扫描,只能是一个截面草图,一个引导线;要不就是放样

网友:
用放样画好了,肯定能行

楼主:
放样的话我也试过好像 没有达到我要的效果。 没有那么圆滑过渡的

网友:
貌似扫描只能以恒定的截面扫描吧,如果用放样的话就容易多了。

网友:
那么多截面,应该用放样吧

网友(2013-12-02):
不用引导线 用中心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