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z轴每把刀怎么对啊,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2013-08-24):
我看到师傅用100mm的量块放在工作台面上,然后用每把刀对量块,在刀具长度补偿里输入每把刀的机械坐标值;
再用百分表在工件表面对下清零,然后在工作台面上打下百分表,找到坐标差,下面就不知道怎么做了,为什么找坐标差,得出坐标差把值输入到哪里?这里不太清楚,请师父们多多指教啊!!!谢谢

网友A:
你这。。什么系统的??

网友B:
法拉克的的用G43刀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什么系统的??

FANUC系统的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对下工件表面,再对下工作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拉克的的用G43刀补吧。

不明白他做的这一套原理,希望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直接对第一把刀的XYZ,然后别的刀只对Z就行了呀,我觉得很简单呀,找本书自学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他做的这一套原理,希望师傅指点一下!!!

我这一般都是试切加工的,头几个件都不要的(铝合金的能回炉)三坐标测合格就开干了,你那的是不是件很贵啊。

网友:
把坐标差输入到工作坐标系里就可以了!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工作无法对刀的情况才这么做的,比如说是模具,最高面铣切掉了其它刀具就不好对刀了,再比如说所有的刀一起对刀后,其中有把在加工中损坏了要重新对刀,但对刀面又被铣切掉了,所以用Z轴测定装置或是自制的量块放在台面上对刀是比较方便的,只要知道工件表面到量块的高度差就可以了!

网友(2013-11-20):
对刀技术,最快速的方法是,在零件表面加工一刀,后面的刀全部以这个表面对刀,误差大。最近琢磨了一套高精度的对刀法,用一把铣刀试切加工位置表面,通过百分表找出该面与里面零届面的偏差值在刀补里记录并修改,百分表反用,指针向上,将刀尖下移并压住你的百分表,指针在某一值时清零相对坐标Z值,换其他的刀,刀压百分表至同一刻度是,输入原刀补值并加上现在的相对坐标。该法操作略带麻烦,误差主要集中在你的百分表的误差上用千分表来对刀,误差在1丝以内也不是难事,这是指对刀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