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铣刀咨询!请高手与厂家 人进

楼主(2013-08-24):
在加工中心上加工一个铝合金工件需要把侧面的铣掉大约3-5mm,工件的高度为115mm。不知道大家建议使用那种刀具?
看三菱的资料与网上的一些资料有好些总长在200的铣刀。不知道能否使用?还有就是这么长的铣刀采用什么装夹合适?(加工中心)个人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铣刀夹持长度与总长的关系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没看懂,高度是指哪里?这个有必要用什么超长铣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高度是指哪里?这个有必要用什么超长铣刀吗?

楼主:
这个零件的端面,平整度垂直度都有写问题,需要用铣刀修正一下。

楼主:
A面 是主要工作面,在A面上进行铣削钻孔加工。完成后端面铣一刀,完成最终整个零件的加工。

网友:
东西挺大啊,不知道多长?有多少个?
你那边有没有卧式镗床?卧镗可以直接干出来。

咱们退一步讲,就用加工中心普通刀也能铣出来。你要注意这个里面是空心的啊。。。。

(其实我奇怪的是:既然能钻孔,怎么就不能铣面,能不能说一下你们打算怎么钻孔?不会是手电钻吧??)

网友A:
我了个擦擦!!!看错了,是115mm。。。。。我以为是115厘米。天天搞大工件下意识以为你这个也挺大。这种问题有必要问吗?
你们什么公司啊,长一点的立铣刀都没有???
再不然上卧式铣床,用盘刀一刀就出来了。

楼主:
现在主要是提高装夹效率,原来要两次装夹。现在要提高工作效率,用一次装夹来完成所有的工作。

看过了一些厂家的产品目录都有总长度在200mm的铣刀。但是因为没有用过这么长的铣刀所以才来论坛上问一下。

同时看过论坛里边的一个帖子,提到了270mm的铣刀,在空转的时候发生了断刀现象。所以想在论坛里看看高手有没有好的建议。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就算是比较长的工件了。不能跟你们做大型工件的一概而论。

网友:
上B轴啊,然后飞刀飞一下端面。

网友:
做个40或者50的焊接刀,可以分层铣,只要刀杆悬伸够而且不振就好。

网友(点评):
此方案可行!但是忽略了一点,楼主的主轴功率多大?只要跟BT50的主轴功率差不多就行了,不然保证会震

网友(点评):
40机就慢点,50机就快点。最多就是效率差点,用都是能用的。只要刀重不超没问题的,铣铝不是铣钢。

网友:
还是卧加吧

网友:
                    什么叫超长? 都没有规定刀的大小。你这个长度,可以用20的刀,也可以用25的。

网友:
呵呵,我用过200MM长的D10的合金球铣刀

网友:
用强力自锁刀柄夹持立铣刀

网友(2013-10-14):
焊接刀具光洁度不能保证 跳动大 震刀

网友:
卧加   面铣刀  一次装夹

网友(2013-12-16):
引用 网友A:
我了个擦擦!!!看错了,是115mm。。。。。我以为是115厘米。天天搞大工件下意识以为你这个也挺大。这种问 ...

对啊,这个说的非常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