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的有限元网格划分方法,请教

楼主(2013-08-24):
这是拉簧,社友们有没做过网格划分?

网友A:
可以自动划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动划分吗

自动划分一直没成功。。。

网友A:
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

UG

网友:
你用workbench或者其他专业软件试下吧

网友B:
sw可以。。UG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可以。。UG没玩过。

恩,明天试试在导入ug,sw做有限元命令好少饿

网友(点评):
普通机械分析够用啦。要多的不如去搞ansys

网友(点评):
UG里的命令很多的,不过准确性估计不是很好,毕竟是集成的

网友:
UG模型导入workbench试试看吧

网友C:
不能太密绕,否则可能划分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太密绕,否则可能划分不成功

蜜绕是啥意思?

网友C:
回楼上,就是螺距太小。太小软件认为拓扑结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楼上,就是螺距太小。太小软件认为拓扑结构有问题

已经用SW划分成功,导入UG即可。\(^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