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东西怎么才可以加工符合图纸

楼主(2013-08-24):
今天接了个东西,搞了一天都没有搞出来,上来问问大神。工件长度122MM,材料黄铜。中间5个长的台16个大。2边都是10个大长度58.5MM
内孔是3个大的通孔,要求一次钻到位。还要求孔与外园同心0.02,现在16的外园已经是到位了。我搞了一天都没有搞出来。要是
外园16有余量我还可以光一刀保证同心,现在我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看你这样表述,头疼加蛋疼,

网友:
描述不清楚,看不明白~

网友:
图纸 或 图 都是很好的交流语言

网友A:
要是我猜的不错,楼上回复的人中,应该有75%的还是在学校待着的

网友(点评):
那你来讲讲了...看来你不是在学校了,3mm的内孔怎么和外圆保证0.02mm的同心度?怎么检验?是不是两端保证就好了?粗糙度怎么样?有没有直线度要求?这些都关系到加工方式,没图说个毛毛。。。。。

网友(点评):
打死你,说的对!

网友:
楼主你没说明那3个大的内孔和哪个大的外圆同心。
两边台阶你夹着做顶多保证外圆16和一边10个大的台阶外圆一刀下,如果同时保证3mm的内孔一刀下也可以的。
3mm内孔刀具用3X2的白钢条磨成扁钻,架好放车床上,打表保证平行主轴方向1丝以内。

网友:
没有读懂

网友:
16,10外圆留量,空钻成,再两端顶住精车外圆

网友:
可以试试先钻3mm的内孔,然后车一根芯棒穿过棒料,另一端做一个顶块插入芯棒定好,打表确保精度内的跳动,然后车台阶外圆。我们做内圆5,外圆16,厚0.8的铜片时用过这个方法,同心度效果还可以。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外圆没余量可以找正的嘛!找正尽量一丝不差!个人感觉,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应该说这个零件在普通车床上面还是很难保证的。
建议你这样试一下:先加工内孔,然后加芯棒后,以芯棒定心加工外圆,顺序加工各段长度直径,注意切削量不能大。

网友:
3MM的孔要打122深,不好加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猜的不错,楼上回复的人中,应该有75%的还是在学校待着的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做过加工。但是针对在我之前回复的有4个人,我说的75%就是指其他的三个人,剩下的25%是因为你没表态,我不好判断,所以才说了那句“应该有75%的还是学生”,希望你不要对号入座。若你不信,可以找另外三个人问一下,看我说的有错没。

网友:
先夹持Ф16处的外圆保证同轴度0.01MM后加工两端面及中心孔,然后在用钻床钻2mm的通孔再用线切割把孔加工到3mm。最后两顶加工外圆。

网友:
没图 你在这说个什么啊  说的再详细也得有图纸 图纸是加工的心脏 没心脏就别上来说话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不上图 不予以人方便 别人怎么给你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