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的零件的问题

楼主(2013-08-24):
生成了一个链轮,将其毂和孔进行了修改,然后另存为一个零件。将此零件插入到装配体后保存。再打开装配体后这个链轮变回了没修改之前的样子。为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
不能修改零件名称,是不是应该直接打开原文件修改后直接保存,那样装配那边就会自动修改的!

网友:
不能修改零件名称

网友A:
装配体文件仍然链接着原来的文件,所以不变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文件仍然链接着原来的文件,所以不变是正常的。

为什么会链接着原来的文件呢?
我先用sw生成了一个链轮,然后在链轮轴孔处旋转切除了两个卡簧槽,之后把这个零件另存为001,然后把001插入到装配体中并添加了配合,最后保存了装配体。关闭装配体之后再打开,001变成了sw生成的那个链轮也就是没有卡簧槽的那个,零件名也不是001了。

楼主:
而且设计树中此链轮前面的图标是一螺钉,而不是零件的图标

楼主:
知道了,按ctrl拖动到绘图区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