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铜套加工工艺

楼主(2013-08-24):
滑轮内镶的铜套5mm厚,怎样加工才能外径又紧,内孔又能保证公差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多大的孔??什么公差??

网友:
先将铜套胚过盈装配,
再加工铜套内孔。
肯定可以达成。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我们就这样干过

网友:
内涨定位,锥度小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内涨定位。

网友:
同意三楼的

网友:
按照图纸加工出来,内孔稍大2-3丝吧

网友:
现过盈装配到位,两端加压内涨处理;在定位并精确加工孔!

网友:
额....这个影响因素有很多的,如果是想把铜套全部加工结束让后装进去就完事了,这个估计不大好控制,车肯定是能搞定公差的,但是这么薄的东西想紧配合的话,装配不大好高,又是铜,那么软!建议铜套内孔丢余量,装配之后再把铜套内孔精加工一下吧,铜套内孔如果不是很大的话,可以直接用铰刀的!

网友:
3楼老兄说的不错。先车外径,内径留点余量,过盈压入孔内。

然后再加工内孔。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
紧配合后,车内孔达公差要求。

网友:
三楼很正确,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同意9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