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尖锐噪音,求解

楼主(2013-08-24):
我公司有一台160数控落地镗铣床,主轴箱升降是靠液压缸平衡的,现在出现个问题,当主轴箱上升时,一切正常,当主轴箱下降时,液压泵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液压泵是今天刚换上的新的,上一个泵总共用了两个来月。(PARKER泵,柱塞式的)。

请问各位老师,泵的噪声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貌似有深层次原因未找到,而表现在泵上了呢。。

网友A:
上图吧,PK的泵应该没这么烂,估计是你们调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吧,PK的泵应该没这么烂,估计是你们调的不好

我知道,只是猜测有别的原因,最后造成了泵坏了

网友:
压力如何?是否下降时回油堵塞导致?液压原理图什么样?

网友:
溢流阀有问题了?我不懂,只是想这个泵无非是提供恒定的压力,以平衡箱体重量。向下走响,肯定是负荷大了,而液压力应该是恒定的,应该是靠溢流阀来调节的。

网友:
静待答案!

网友B:
个人觉得这种情况一般是:
  当液压油中含有气泡时,带有气泡的油液被吸入缸孔中,柱塞在缸孔中压迫油液进入缸体配流盘的排油窗口,在高压作用下这些气泡将突然受挤破裂,大小几乎相同的气泡被高压油浓缩后再突发性溃灭,会形成强劲的气爆。气泡爆裂时所产生的另一种超高音调噪声,会发出一种尖锐刺耳的啸声。这种尖锐刺耳的噪声随泵的压力波动而变化。泵输出压力达到最高时,这种噪声也最高;当泵的压力下降后,这种噪声随着衰弱。
    所以楼主可以试试换换液压油或是监测下主轴箱上升,下降动作时的压力波动与尖锐噪音的关系,再来判定是系统问题还是泵与液压油的问题。

网友:
上个原理图吧,省得大家吓猜

网友:
上个原理图吧,省的瞎猜
是不是进出油口接反了?

网友C:
油位不到,吸进去气儿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情况是接头没压紧,漏气,泵就产生啸叫。拧到位后就无声了

网友(2013-10-04):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这种情况一般是:
  当液压油中含有气泡时,带有气泡的油液被吸入缸孔中,柱塞在缸孔中压迫油 ...

有道理,侵入气体危害大,最直接的就是压溃产生的噪音,还有就是会损坏接头及其压力突然变化的位置

网友:
检查回油路看是不是通畅

网友:
我修过一台180数控落地镗铣床,泵是威格士的柱塞泵,有噪音,泵打开后发现有一个柱塞孔被磨得特别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3-12-0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盼分享,我这里用的力士乐的闭式柱塞泵,也遇到这个问题,稍微加压,泵就响,但绝对没到溢流压力。

网友:
估计是吸空,检查吸油密封

网友:
泵轴、联轴器与电机轴装配是否有问题???我前段时间刚遇上这个问题。结果导致泵损坏。泵的轴与电机的轴顶在一起了,结果泵坏了。请楼主检测下这个地方。

网友:
PK的泵质量不会这么差的,肯定是没有调好,很有可能是吸空了,

网友(2014-02-15):
上升与下降的区别应该是压力不同,既然上升正常说明各管路应该没问题,泵也不应该有问题,楼主应该查看下泵的详细参数,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压力的变化,导致泵内部的活动部分摩擦产生的噪音,个人观点,我没有用过柱塞泵,对工作特点不了解。

网友:
向下时由于重力形成负负载,可能是某出流量调节不当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公布一下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位不到,吸进去气儿了。

漏气吧  或是 泵的安装问题    回油堵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