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车床如何快速加工304上的沉头孔

楼主(2013-08-24):
样子如图,里面是拧一个螺丝要求不高,可以不倒角,有一个8mm的通孔已经钻通了。现在是用小镗刀一刀刀的车出来,时间比较长,想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加工速度呢,我打算用一个钻头磨成大概的形状,但转速不能太高,不知道会不会比镗孔快呢,有经验的大侠指点指点啊,车这个材料也太费刀片了!!

网友A:
既然要求不高。还上刀镗做什么
我们加工类似的孔,都是钻头钻底孔,大些钻头扩孔。穿螺丝 用的,何必较真----我们那个活要求真不高。不知大侠的实际情况了。

网友B:
刀片式的成型刀,比钻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求不高。还上刀镗做什么
我们加工类似的孔,都是钻头钻底孔,大些钻头扩孔。穿螺丝 用的,何必较真- ...

嗯,说得对,我来这厂之前他们一直是镗刀镗出来的,要镗好几刀,速度感觉挺慢的,琢磨着改进一下,省刀片,提高效率。

但是这个材料是不锈钢,加工时间肯定不能比现在慢,我算过转速大概到180r/min左右,高了钻头不耐用,速度比以前能提高多少说不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式的成型刀,比钻头快。

有样的成型刀吗,刀杆和刀片不便宜吧

另:304/316材料什么刀片经济耐用呢,粗加工的就行。铸件毛培啊

网友(点评):
304废刀,说明你对304还不熟悉,304熟悉的话,就是切西瓜一样

网友:
穿螺丝 用的活要求不高。

网友: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一定好用,在钻头的切削刃上焊接两个硬质合金刀头,然后磨出刃口,先用钻头粗钻个大概形壮,然后用刀精车。

网友:
中心钻定位,钻头钻孔,成型刀扩孔,20秒搞定,成型刀可以用铣刀做,这个加工中心或数车做,普洗可能慢点

网友(点评):
大侠!请具体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切304像西瓜那样方式方法。。。

网友:
钻头直接点吧....

网友C:
画图能不能专业一点啊?!中心线呢?孔径前的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说得对,我来这厂之前他们一直是镗刀镗出来的,要镗好几刀,速度感觉挺慢的,琢磨着改进一下,省刀片 ...

不锈钢的啊 有点硬啊哥们儿  我个人认为还是扩孔好

网友:
选择合适的刀片

网友:
成型钻头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图能不能专业一点啊?!中心线呢?孔径前的Φ呢?

哈哈,示意图,将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的啊 有点硬啊哥们儿  我个人认为还是扩孔好

不锈钢不硬的,我磨的烂钻头都能钻,就是韧点

网友E:
我有亲自试过钻过4MM,还专门买了一个专钻不锈钢的钻头,好难钻啊,也许是个人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不硬的,我磨的烂钻头都能钻,就是韧点

不锈钢都不硬啊????????????

网友(点评):
高速钢钻头钻没压力

网友:
暂时还没遇上"硬"的不锈钢,呵呵,方法对了,螺丝沉头孔,普通的麻花钻就可以了嘛

网友(点评):
下次再做就上麻花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亲自试过钻过4MM,还专门买了一个专钻不锈钢的钻头,好难钻啊,也许是个人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