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M48标准螺孔,丝锥崩牙

楼主(2013-08-25):
机床是数控镗铣床,主轴为260.使用弹簧夹头,
刀具为DC的外排屑丝锥,S30
孔深72,攻至66,使用菜油
崩牙集中在丝锥后几牙
小弟估计是丝锥螺旋槽太浅了,造成排屑不畅所至

网友A:
用铣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铣牙吧.....

就是,大螺孔,主轴,刀具负载都很大,非要攻牙的话,可以向g83一样,攻几牙退一下断销后再攻会好很多

网友:
    是退刀的时候崩的吧?有可能是丝攻不够先进

网友:
排屑不畅可能是一个原因
可以考虑选用螺旋角小一点的 30°左右,这样能保证螺旋齿的强度

网友:
屑没有完全排出,退刀时把牙崩了。

网友:
不知是什么材质的,若是钢料用攻丝油试试。

网友:
可以转吗?个人感觉用牙刀直接挑不是更方便,牙型也漂亮。成本也不是很高啊,不知道你是多大的件

网友:
螺纹也要那么长吗,可以短点不

网友:
用螺纹铣刀比较好。

网友:
螺纹有点大,需要的扭矩也大,机床提供的了,但是丝攻就不一定传递的了,还有排削问题,用刚性攻牙,G84后面加Q。最好是螺纹铣牙,效率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