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回来,关于金属密度问题,

楼主(2013-08-25):
酒桌上和朋友讨论起密度的问题了,朋友说同一种材料,经过锻打后密度更大,是不是这样的,
我说密度是基本常数,就像圆周率一样,是这样的不,密度不随物体的质量和体积改变而改变的,
求正解

网友:
还是会有变化的。密度变化跟分子原子的相互作用有关系。一般来说,固体是不可压缩的,但不代表说其分子原子间没有间隙。因此,在不同温度下,金属的密度也会有变化。比如纯铝。20度的时候是2.699,500度的时候2.62。
另外,你那朋友说的密度改变,应该主要是因为锻造过程能是金属体致密,减少内部形成的气孔等缺陷,从而形成密度的细微变化,对以内内部没有缺陷的金属来说,至少我认为靠锻打,很难做到提高密度。

网友:
金属的密度怎么会是常数呢?只有力量足够大,可以把金属像面团一样蹂躏,更别提压缩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把金属像面团一样蹂躏, 其密度有改变吗?

网友:
你的朋友只是定性,没有定量。锻压前后密度变化有可能是1/10000、1/100000、1/1000000……。如果说有变化,在工程上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同质量的金属物,热胀冷缩的原理,楼主可以测算下

网友:
细微的变化.....

网友:
先排除金属内部气体的影响。金属在锻打之前,内部存在一些其他元素,比如碳,金属在锻打过程中,碳元素会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生成二氧化碳气体脱离金属。而碳的密度比一般的金属都轻,所以可以认为锻打以后的金属密度会变大。

网友:
金属也是可以被压缩的,只是压力大小和压缩量的问题。很早就有听说有压缩钢板的,但一直没见过。一般压力不太大的锻打引起密度的变化是很微小的。

网友:
一般工程上,只要材料没有相变或者极其剧烈的温度变化,都认为其密度是常量

网友:
个人意见和看法是:所讨论的金属密度是指物理意义上的密度还是实际工程上的密度?如果是前者,那么就是一个常数,而且其前提就没有气孔的说法。如果是后者,那无非就是有气孔的和没有气孔的材料进行比较。就和图纸上的几何图形是理论上的直线和平面一样,实际情况一理论值总有差别,否则就不需要公差值了。

网友:
一点没变化是不可能的

网友:
密度的测定是已知确定的环境下测量的,"密度的物理意义,是物质的一种特性,不随质量和体积的变化而变化,只随物态(温度、压强)变化而变化。"

网友:
打一个很好的例子,水合水蒸气的密度就不一样,别的密度跟这也是这样的

网友:
锻打以后的密度会变化,但是变化的幅度很小,基本上可以视为没有改变。

但是锻打改变的是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更加密集、均匀,像淬火一样,组织机构改变了。

大家不知道在家有没有蒸过馒头。和面的时候,揉的时间越大,面越密集、均匀,越好吃。

网友:
各抒己见,有没有专业的理论支持了

网友:
不会改变啊,,单纯的锻打不会改变材料的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