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W----零件A插入多个配置的零件B时怎么选择配置

楼主(2013-08-25):
如题,要向零件A中插入含有多个配置的的零件B,怎么选择零件B的配置?

网友A:
你应该倒过来,在B中插入零件A,这样才能使用B零件的配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倒过来,在B中插入零件A,这样才能使用B零件的配置功能。

这样不行吧 比如A为机架 ,B为耳板,耳板要焊在机架上。各种机器的机架相差太大 ,不能用配置 。而耳板结构都一样, 只是尺寸不一样, 可以做成配置。这样你在一个耳板中插入机架,那只它耳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倒过来,在B中插入零件A,这样才能使用B零件的配置功能。

不过您说的也是个方法 谢谢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