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搞永磁 电永磁吸盘的同行啊,交流交流啊

楼主(2013-08-25):
大家说说电磁吸盘行业如何啊

网友A:
还真没接触过?

网友B:
永磁吸盘应用比较广泛,主要应用于马口铁罐头制品搬运、码卸垛、分拣、筛选等,原理是用一块不锈钢板隔开永磁铁与工件,吸时让磁铁紧贴不锈钢板,放时把磁铁从不锈钢板上拉开一定距离即可,结构简单,成本低。电磁铁吸盘结构复杂,而且会发热,断电后工件会掉落,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应用相对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永磁吸盘应用比较广泛,主要应用于马口铁罐头制品搬运、码卸垛、分拣、筛选等,原理是用一块不锈钢板隔开永 ...

谢谢。你说的吸盘是用于物料搬运的,还有一类吸盘是用于工件加紧的,原理和百分表的磁力基座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接触过?

你肯定接触过,你们公司磨床的工作台就是吸盘

网友C:
小型的,比如磁力表座,是机械结构的;
大规格的,是电磁永磁结合的: 吸附采用永磁结构,脱开采用电磁结构。节能安全。但是结构比较复杂,成本很高。比如20吨的。
还有一种应用,是固定模具用的,有个意大利公司做这个。

低端的,国内很多厂家做。高端的基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型的,比如磁力表座,是机械结构的;
大规格的,是电磁永磁结合的: 吸附采用永磁结构,脱开采用电磁结构 ...

你说的是 意大利Techmaganete,他们发明了方格子电永磁盘

网友(点评):
是这个。他们从我原来工作的公司买磁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 意大利Techmaganete,他们发明了方格子电永磁盘

青岛就有做的,我用它做过机械手抓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