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扬机主令控制器,一到200点数时报故障,故障代码显示变频器过电流

楼主(2013-08-25):
卷扬机主令控制器:编码器OMRON, PLC S7-200 224,文本显示器TD200。变频器富士5000
工况:卷扬机下行到文本显示器200点数时,PLC控制继电器断开给变频器一个开关信号,变频器从15HZ到0.

故障现象:现在是一到200点数时报故障,故障代码显示变频器过电流。能使用,但得复位。
故障判断:1、变频器换一台故障依旧。
                 2、文本显示器调到300点故障依旧。PLC输出信号正常
                 3、断开电机电源,脱开编码器用手转动测试故障依旧 。显示变频器过电流。
                 4、更换所有继电器故障依旧。
                 5、断开电机电源,脱开编码器用手转动测试,当文本显示器到310点数时,拔掉15HZ继电器变频器到0,故障消失。

问题:继电器已换很多个了,难道是继电器座的问题?明天准备换继电器插座。
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清楚,大家来说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没说清楚,你描述的这个现象,人家没法接下去分析,

给你举个比你那个还复杂的例子,但类似,

我玩大转炉的氧枪系统,包括控制,

对氧枪的卷扬机,有一整套控制系统,超行程报警,超载也报警,这都对应各个点位,报警了,看是那个点引起的?

有些点是人为设定的,在系统里面,过那个点就报警,还有些报警是外点输入的,比如过某点,在行程范围里面,但到这个点,载荷就超,也报警,

还有可能是主令信号错误,导致输出错误,就报警了,都有可能,

你要先揪出来是那个点输入的报警信号,才能找到问题,

网友(点评):
我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怎么既做好机械,也能做一部分控制系统方面的,我现在主要做 变速箱, 读研是的工控机、PLC这方面的研究, 现在做变速箱设计是纯机械的,我 想怎么才能利用好我懂控制的优势呢,自己曾.

网友(点评):
这是高炉卷扬系统,有下超下限上超上限一加二加三加等,只是有一个点变频报警,其它正常。现在能想到的故障点都查了。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拔继电器和PLC给信号理论上是一样,但一个报错一个不报。

网友(点评):
growupart, 就是学习各种理论,融会贯通,你现在懂控制理论,是一个优势,把你这个优势用到你设计的东西里面去,比如有些齿轮箱要做力矩检测,你不控制加进去就可以,

网友(点评):
ipqjj,你检查一下信号电缆,换一个电缆看看

网友:
plc程序里面故意加了一段 运行几千次后 一到200就停机

设备款付清了么 付清了也很可能是plc程序故意停机的

80%可能 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个很容易查出来的,哈哈,到那个点,检测电机信号,判断真伪,封了这个点,给一个‘伪信号’,一下就知道了,没付钱是强制停机,他这个,肯定和哪个器件有毛病了,只是楼主自己说不出来,也不会逐点去摸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可能的,没人敢这样做。PLC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可能串信号了,点也封过,但串信号只能造成变频异常,怎么会过电流呢?不接电机也提示过电流,0到15上行正常,15到0下行就不行了

网友(点评):
其实,把plc连上电脑,在线监控一下就可以判断出故障了,顺便可以看看程序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说清楚,你描述的这个现象,人家没法接下去分析,

给你举个比你那个还复杂的例子,但类似,

什么是不良信息不能提交,郁闷

网友:
楼主仔细点检查下,应该能够查到的。

网友:
楼主研究下,如果没有判断错,估计你的方向搞错了,说的这句话也错了:拔继电器和PLC给信号理论上是一样。
有时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15HZ与负荷的关系,还有就是变频器控制模式的设置。
与外部故障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