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移-螺旋钻属具,真正的打洞高手

楼主(2013-08-25):
滑移螺旋钻,真正的打洞高手。

网友:
这要看和什么比了,不过确实挺给力

网友:
看起来蛮给力的

网友A:
驱动螺旋头的应该就是液压马达吧?不然这么小的电机有这样的功率很不可思议。
马达的末端有两根管子,这就是液压回路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螺旋头的应该就是液压马达吧?不然这么小的电机有这样的功率很不可思议。
马达的末端有两根管子,这就 ...

螺旋钻是液压摆线马达带行星减速机传动的。液压马达的功率密度是远远大于机械和电动驱动方式的。滑移配螺旋钻属具最大扭矩可以达到3000牛米。

网友(点评):
这扭矩,见识了。。。

网友(点评):
现在的摆线液压马达不用加减速机,就能达到3000N. M

网友B:
不错,不过只能打打软土。坚硬地层的话,头部重量不够。

网友:
软土层还是不错的。

网友:
给果树苗打洞

网友C:
对地面硬度要求较高,看来也就种树比较方便,我还是喜欢马力大的东西,能破混凝土的东西结构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过只能打打软土。坚硬地层的话,头部重量不够。

其实3000牛米的扭矩也不小了,要钻岩石需要把钻头更换成更小的。可以将液压油引出来驱动专业的钻具。

网友(点评):
恩,扭矩不小了,所以我才说只是头部重量不够,即便换上金刚石钻头,也是钻进量受限,稍微钻深一点就卡住了。不过,这样的设备本来也不是钻深孔的,所以只是这么一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地面硬度要求较高,看来也就种树比较方便,我还是喜欢马力大的东西,能破混凝土的东西结构才严谨~

将机体作为液压动力源,能够输出近30千瓦的功率,换专用钻具或切割锯干花岗岩都小菜一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机体作为液压动力源,能够输出近30千瓦的功率,换专用钻具或切割锯干花岗岩都小菜一碟。

额,不好意思,新手,只看表面现象了,要是这样的话那精度和效率都比原有的设备都提高不少。
不太了解工程机械,只是主观臆断了……还望海涵~
不过话说一入机械深似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