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过盈连接没有安全系数

楼主(2013-08-25):
一般做设计都会有安全系数的,但对于过盈连接计算,我查了好几个资料包括国家标准都没有找到有安全系数的设定,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大侠,你说说为啥要有安全系数?
过盈计算中,计算基本过盈量的时候就相当于取了安全系数了。为啥要再单独弄一个系数?

网友(点评):
齿轮设计要有安全系数,那如果我的齿轮跟轴是过盈连接的,是不是也应该有安全系数呢?如果齿轮跟轴先打滑,那轮齿给的那个安全系数就没意义了。你说“计算基本过盈量的时候相当于取了安全系数”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想想基本过盈量是怎么选择的?那个值是你直接计算出来的,还是你在一个范围内选择的。还记得选择规范不?考虑下为什么有考虑联结材料强度储备和联结强度储备两种范围选择。

网友:
过盈计算无法取安全系数,但传递的力和力矩可取安全系数。

网友:
过盈连接是比较综合性的,根据不同的材料和尺寸,及使用条件、传递的力矩,设计好过盈量就行了

网友(2018-01-21):
过盈连接面所能传递的扭矩能力与设计需要的扭矩之间的比值,接触应力与材料许用应力之间的比值。建议看下标准GBT 5371-85

网友:
路过学习,新手表示完全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