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跳动标记是否可以应用于圆锥表面?

楼主(2013-08-26):
如图:全跳动标记是否可以应用于圆锥表面?

网友:
不可以

网友(点评):
感觉应用全跳动是不合适。但不知具体说法。

网友A:
圆跳动公差是:被测实际要素绕基准轴线,无轴向移动地旋转一整圈时,在限定的测量范围内,所允许的最大变动量。

全跳动公差是:被测实际要素绕基准轴线连续的旋转,同时指示器沿其理想轮廓相对移动时,所允许的最大跳动量。

我认为不是不能标,问题在于不好检测,所以标的意义不大。可以标锥度来控制尺寸。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

网友:
2L说的极是。。。。。。。

网友B:
从道理上进,圆锥是可以要求跳动公差的,但实际工作中几乎没人标注圆锥面的跳动。理论上就可以的,但是实际很难操作。

网友(点评):
如果使用圆跳动,是否比较好?

网友(点评):
可以标注圆锥圆跳动,没人标注圆锥面的全跳动。对于圆锥表面和对称回转轴线的成形表面一般应标注斜向圆跳动。只有当锥面锥角较小时(如α≤10°)才可标注径向圆跳动代替斜向圆跳动,以便于检测。

网友(点评):
圆跳动、全跳动都是综合性,可用其它代替。

网友(点评):
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号?

网友:
圆锥形位公差标注示例。

网友(点评):
那个0.02是什么?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圆锥素线直线度公差为0.02 mm。

网友(点评):
而圆锥面的圆度公差为0.01 mm。

网友:
5楼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2014-02-18):
引用 网友A:
圆跳动公差是:被测实际要素绕基准轴线,无轴向移动地旋转一整圈时,在限定的测量范围内,所允许的最大变动 ...

说的是极好的

网友(2014-03-27):
可以标,但是不容易测量。建议可以标注圆度和直线度,组合起来表示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道理上进,圆锥是可以要求跳动公差的,但实际工作中几乎没人标注圆锥面的跳动。理论上就可以的,但是实际 ...

用锥面做为密封面的话,最好要求标注锥面圆跳动。

网友(2018-08-06):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