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地方用轴承钢做轴,大家有加过的吗

楼主(2013-08-26):
轴承钢Gr15能否做轴?

网友:
会不会韧性不够,通常轴会有一些冲击的

网友:
必须能,热处理

网友:
和直线导轨配的光轴是用GCr15,
需要耐磨的地方会用到

补充内容 (2013-8-27 08:39):
直线轴承

网友:
可以做轴,但是不能用到承受剧烈冲击载荷的地方。不过做轴的材料那么多,何必非用轴承钢呢?

网友:
GCr15全称是高碳铬轴承钢,含碳量较高所以韧性较差,虽然热处理后硬度较高,但不宜在冲击载荷的场合下应用!

网友:
可以,但不知道你的使用条件.结婚是一男一女的传统都打破了,不要多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