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加工,请教

楼主(2013-08-26):
现在有两根2000长的方管,我需要把这两根管连接起来,两头钻两个孔,然后用螺栓连接,连接后管外壁不用钻孔。
原设计方案是这样的,现在工人说划,线花不准,两头的孔对不上,必须把两根管先焊到一起,然后再一起钻孔,这样可以保证精度。但这样在管壁上就要开工艺孔,还要买加长的钻头。由于我车间实际经验不足,所以也硬气不起来,不知道原方案是否可行,希望有大侠能给出一个客观的答案。

网友:
其实划线和钻孔都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你外管不能带孔,所以还是划线钻孔吧,装夹加工注意些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实际上是说,划线后这几个孔对不上,也就是说孔的位置度保证不了,所以无奈选择焊后钻孔的,其实我的问题也就是,这种孔的划线加工是否可以保证位置度,换句话,是不是有难度。

网友A:
过孔开大一点,双面加平垫。画的再不准,总不至于能差出2个毫米吧。或者就是开个长孔,把装配余量留出来。反正你用的是普通螺栓,不是铰孔螺栓,一个管上开圆孔,对应的上面开长孔,对角布置就完了。

网友(点评):
不过说实话,4个M10的螺栓看吧。载荷大的话,够呛。特别是你这还是2米长,靠那点预紧,说实话,可能紧不住。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很好,谢谢

网友(点评):
我这个就是一个连接,不受什么力

网友:
如果只有2个孔还是没有问题的,划线的精度可以到0.4,孔和螺栓的间隙稍大些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选择配作吗,先加工一个,在配作另一个

网友:
做治具钻。

网友(点评):
这个名词没听过,希望具体解释一下,拿此图为例,举个例子,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就是做一个长得铁片,两头先钻出你需要标准的孔,然后用这个标准的铁片固定在需要钻的方管上再来钻孔。

网友(点评):
哦,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小的模具呀。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开大一点,双面加平垫。画的再不准,总不至于能差出2个毫米吧。或者就是开个长孔,把装配余量留出来。反 ...

不受多大的力,就是一个连接

网友: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焊接再钻不就多了一步了?所以还是划线吧,精度的话,多试几次,你能划线就代表你没多大精度要求,估计也是支架什么的。把孔多开1个毫米,装配上可以调整预紧

网友(点评):
其实我也倾向划线,设计时也是按划线设计的,可图纸到了一线生产时,工人说,你怎么设计不行,叫我焊接后钻孔,所以我想心里有个数。

网友:
两米长的方管不开工艺孔,你的螺栓螺母是怎样旋紧的?

网友(点评):
螺栓在管口的两头,扳手空间是有的

网友:
我想知道,孔钻完后,螺丝螺母怎么安装?你的方管有多长?

网友(点评):
孔比较靠端部的话,问题不大。他这设计留了扳手空间了。

网友:
始终以一头为基准,基准段要求平整,然后画线,过孔一般有2mm间隙,找个细心负责的工人师傅可以保证的

网友:
楼主的图和说的是一回事?

网友:
管口弄得平一点,划线没问题的,螺纹过孔精度要求不高,反正我这边划线保证0.2以内很正常!

网友:
2米长的两根方管,两端螺栓固定,理论上是可以的,钻孔位置偏差什么的都可以忽略,但是按照市场上2M 的方管你不一定能保证它们平直啊,两端锁紧了中间还有间隙,建议还是用焊接的吧

网友:
电焊焊一下就好了,搞这么复杂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