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张紧链轮机构原理(有图),求解惑

楼主(2013-08-26):
自动张紧机构如何实现的?初始理解的为靠连杆左右两边2个弹簧的压缩或拉伸来驱使连杆上下运动,通过曲柄摆臂促使张紧轮实现压紧链条,好像不通?求大侠解惑!!!

另外是否还有比这个简单点的自动张紧机构?(百度到有链轮张紧器,不知道效果如何)

                                                                                     (自动张紧简图)

                                                                                             说明

(自动张紧器)

网友A:
链条松了,对张紧轮的推力变小,杠杆两侧不平衡,右侧弹簧伸长,右杆向上,把张紧轮向里推,重新达到下一个平衡位置。有啥讲不通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松了,对张紧轮的推力变小,杠杆两侧不平衡,右侧弹簧伸长,右杆向上,把张紧轮向里推,重新达到下一个 ...

多谢零式大侠指教,这下明确了。

    看到简图还想象不到具体的结构图,有点懵。看来小生书看的太少,脑子还未开窍啊

    刚才又被老板鄙视了,我拿着手册说张紧用这个机构,老板说搞这么复杂干嘛,不用看书
    我们不需要链轮上下摆动,直接前后运动正压链条,还说这样效果最好,目前还想不出这个结构怎么来实现

    煎熬啊

网友(点评):
估计他的意思是调链轮间距来张紧。有这种方案的。你可以查查手册,应该有说。

网友(点评):
现在想出L型的机械臂,结点作为旋转轴支撑固定,上面拉弹簧,下面连结链轮,现在考虑结构稳定性,等下boss吃晚饭回来我就可以交差了

网友B:
链条传动都要有松边吗?

网友(点评):
链传动的一般都需要张紧的,一是为了安装时的调整方便,二是用了一段时间后链条会伸长,需要再调整,有了张紧装置会很方便。

网友(2013-09-25):
引用 网友B:
链条传动都要有松边吗?

过紧阻力大,过松会脱链。

网友(2018-01-04):
压缩弹簧始终保持涨紧轮可以对链条进行涨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