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增速器的选择

楼主(2013-08-26):
在设计中需要使用增速器,通过查阅网上资料前辈们对减速器反接做增速器的可行性都不太认同,而现在的增速器基本都是用在风机领域,网上搜索也没有搜到合适的风机资料,比如重齿,南高齿的样本都找不到,希望各位前辈能提供一些样本,或者一些其他的可供选择的型号。
PS:功率160Kw以上,传动比100左右。

网友A:
我就是做风机的,结构不能给你看,反正就是行星齿轮吧,你可以百度一下:风电齿轮箱。不过这都是大家伙几吨到上百吨都有,你没必要玩吧?
不知道有没有小的,貌似能用到的情况太少了。

网友B:
从什么转速增到什么转速?什么工况?这些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什么转速增到什么转速?什么工况?这些很重要。

8rpm到800左右吧。低速基本确定是8rpm,但是高速的还不太确定,但是在700~900之间。
工况没有特别要求吧,实验室搭建实验台,常温,清洁度良好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做风机的,结构不能给你看,反正就是行星齿轮吧,你可以百度一下:风电齿轮箱。不过这都是大家伙几吨 ...

贵公司是?可不可以定制一些小型的?我在网上有搜到JFDL系列的。

网友(2013-09-29):
减速器当增速器应该可以,就是齿轮反齿面接触。我们就用变速器反转増扭用呢,就是通气塞出喷油。

网友(2014-12-14):
引用 楼主:
8rpm到800左右吧。低速基本确定是8rpm,但是高速的还不太确定,但是在700~900之间。
工况没有特别要求吧 ...

这么大扭矩,对效率要求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