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产数控136i,挑螺纹大拖板走行不稳

楼主(2013-08-26):
我是学机械的,初接触数控机床,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我厂济南产数控136i目前加工中出现挑螺纹大拖板走行不稳,丝杠换完滚珠后略好点,但仍不见好转只要走行不稳螺纹挑的就不行,请教是什么原因?多谢了!

网友A:
托板检查下吧....导轨磨损不均匀.....间隙大了,走起来肯定会一抖一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托板检查下吧....导轨磨损不均匀.....间隙大了,走起来肯定会一抖一抖的....

谢谢广州的这位朋友。拖板我重新调整的且导轨磨损不是很严重,关健是车外圆光洁度、尺寸都没问题。

网友:
看看编码器信号输出稳不稳,系统显示的主轴转速稳定不

网友(点评):
好,我检查一下,谢谢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