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台钻选择,请教

楼主(2013-08-26):
这两个台钻16mm的,一个1360元,一个650元。我感觉这些东西应该一分钱一分货,但我问贵点的卖家为什么这么贵,他说他们有诚信;还有配套的平口钳,我问重型和轻型的区别,他说重量不同。个人对这些不太了解,百度也没找到相关信息,请有经验的大侠扫扫盲。下面是下面那台的参数,感觉两个没什么区别

16MM参数:
最大钻孔直径:                   16MM
立柱直径:                          60MM
主轴最大行程                       60MM
主轴中心线至立柱表面距离     126MM
主轴端至工作台最大距离        400MM
主轴端至底座最大距离           524MM
主轴锥度                             B16
主轴转速范围                       520-2620RPM
主轴转速级数                      5/12
工作台面尺寸                      195*200MM
底座尺寸                            355-235MM
总高                                  820MM
电机功率                            550W
重量                                  35KG
包装尽寸                             78*45*20CM

网友:
去哪里买16MM的直柄钻头?

网友A:
怎么能没有区别呢?
  1,工作台不同
  2,升降方式不同
  3,功率也许不同
其他的请大家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没有区别呢?
  1,工作台不同
  2,升降方式不同

你这样一说,确实是这样

网友B:
基座材料,电机等许多东西上有不同的。铸铁基座和铸钢可就大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座材料,电机等许多东西上有不同的。铸铁基座和铸钢可就大不同了。

这样啊,那加工精度和使用寿命方面差距大吗?

网友C:
想什么呢,就买西湖牌的台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什么呢,就买西湖牌的台钻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建议,刚才查了一下,西湖牌的台钻确实很不错,但是我们现在只是做些小件简单的加工,顺便要铣一些东西,看了下西湖牌的钻铣床,确实很好,就是有点小贵,而且显得太专业了

网友(点评):
你要常用 就买好的 偶尔用一下就买便宜的 便宜的肯定精度不高耐用度不够 看你要求

网友:
价钱不同,东西也不同,根据自己需求来选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没有区别呢?
  1,工作台不同
  2,升降方式不同

如果工作台不平还可以卸下来用车床休整
锥柄最好改MTB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