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筋怎么加

楼主(2013-08-26):
大家看看左右的筋怎么加谢谢

网友:
工况,受力,材质、厚度……

网友A:
中间地方

网友:
画出型腔后拉伸

网友B:
说的再全点。。。。。。。

网友:
结合零件实际情况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地方

就是抽壳后中间,上下的筋我已经加了,左右两边怎么加,以为是圆弧面不好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再全点。。。。。。。

线那里加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那里加筋

你是想问你的软件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问你的软件怎么使用?

是的啊?在软件中怎么加?

网友:
根据受力情况选择添加。。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初学者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