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可以这样安装么

楼主(2013-08-26):
滚珠丝杠可以这样安装么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98827005/QQ/WinTemp/RichOle/[UZ%60]]%7D[EDHOUIO2%7DP96A~R.jpg

网友:
有别的方式吗。。。。。?????

网友:
没看懂。。。
你这是吊装?
这样吊装是没什么,关键是稳定性如何

网友:
不好维修呀!

网友:
可以的,以后尽量发3D图

网友:
也可以。建议用一对单列圆锥滚子轴承32005,定心安装,尾端用深沟球轴承。

网友:
支撑端一般采用深沟球轴承,安装方便;固定端角接触轴承一般面对面配对。

网友:
可以这样安装,机加工74.2尽量保证,两端支撑做的面高度保证,螺母联接处可做略微调整。安装滚珠丝杠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要让丝杠轴受到径向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