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冲网孔板

楼主(2013-08-26):
数冲做的网孔板,加工过程中板材变形的厉害,大家有无相关的有效措施?

网友:
冲压模具的照片发个看看

楼主:
各位请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

网友:
浅见:
1. 使用群孔模具
2. 分区冲压,例如先上、中、下先冲一排,再换中、上、下、在来上、中、下。

网友:
没什么好的办法。数冲加工的时候一定要防止板材翘起撞机,否则一张板子废了。冲完以后用板料矫平机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楼上的说用群孔模具也好,分区冲压也好,我都玩过。至多只能减少变形而不能消除变形。
而且楼主你这个板子的变形还算好的了,我见过的变形,不晓得要怎么说才好,无规律的,只要大家能想到有多稀烂就有多稀烂的那种。最后一上矫平机,一个个的都平如镜面了。

楼主:
矫平机走了好几次了,还是整不平,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矫平机走了好几次了,还是整不平,痛苦

其实坦白说,楼主这个产品确实难以矫平,因为冲孔面积几乎是远大于剩余板材面积。我以前玩的这种板子那至少也是剩余板材面积大于冲孔面积或者持平。那个就比较好操作一点。而且这个东西一旦矫平时压得太厉害或者次数太多,那就会把网孔和周边过渡的地方搞断了,那时要返修就更麻烦。
我以前弄过的一种网板,大概是六边形边长8mm,孔与孔之间还留有1~1.5mm的那种,其实那时候我也弄不平。是别的厂家拿到我们那里去加工的,客户就在加工现场。我就说本人能力有限,那东西弄不平。然后矫平机压轻一点,根本没效果,压重一点就断了。客户也没辙,只能那样。
怎么说呢,这种东西应该来说是设计问题吧。我觉得想玩这种东西的话,应该是买那种已成型的铁丝网,然后裁剪、焊接外框。也许没有冲床冲出来的漂亮,而且外部形状也受到制约,但是冲出来的网板如果无法矫平的话也是惘然,而且冲床加工这种东西实在是耗时、耗模具,噪声很大,加工过程中板材翘起容易撞机,一刻都不得放松。
不知道如果改进材质以及加工工艺能否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呢~~搞板材加工的几乎都遇到过这种板材翘曲不平的问题,确实是伤脑筋。选用更优良的适合冲压加工的材质,更好的冲床、模具、矫平机一起来搞这个东西,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写的很好。学习了。在设计时可能考虑的只有IP 等级,通风散热。这些条件满足了,一个阵列就出来了。我见到的还有不锈钢的,刀具太费,激光切变形太大。最后只能让步用激光切割。

网友(2013-10-04):
改成拼接加工

网友:
这种网板以前也接触过的,板面变形确实难弄,只有选用更优良的适合冲压加工的材质了

网友:
有同样问题,冲的时候都需要人看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请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

这个材料是关键。上线做之前先测量材料硬度。材料硬,打下来整平机都整不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材料是关键。上线做之前先测量材料硬度。材料硬,打下来整平机都整不回来。

能不能推荐一下,什么材料更适合用于冲裁网孔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推荐一下,什么材料更适合用于冲裁网孔呢?

SGCE-G30
但现在好像这料不好买,市场没货

楼主:
改成拼接加工???有没有搞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很麻烦,何况你的网孔太多

变形时难免的,内应力无法消除。我以前也碰到过,只能用校平机多压几 ...

如果后道表面有喷漆工艺的话,还有种土办法可以用的。火烤之后再整平。

网友(点评):
用火烧的确可以消除内应力,一般这种网孔板大多都是SPCC,都需要喷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GCE-G30
但现在好像这料不好买,市场没货

SGCE-G30 弱弱的问一句,这是种什么材料啊,怎么没有见过,有什么机械性能?

网友(点评):
应该是 热镀锌板,通常镀锌板分为SGCC、SGCD、SGCE几种

网友:
压平机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