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车的货叉是什么材料的? 经过什么处理?

楼主(2013-08-26):
请问叉车的货叉是什么材料的?  经过什么处理?

网友A:
40Cr,先做人工时效,锻打后正火

网友B:
为何不是调质呢? 考虑经济实用性??

网友(点评):
需要很好的韧性,允许有大的弹性形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是调质呢? 考虑经济实用性??

调质后的韧性比正火好不少吧,调制后不是极细小的珠光体吗,正火最多细小珠光体,感觉还是调质较为可靠,毕竟叉车架为悬臂的结构

网友(点评):
对某些大型的或形状较复杂的零件,当淬火有开裂的危险时,正火往往可以代替淬火、回火处理,作为最终热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0Cr,先做人工时效,锻打后正火

angel1399793   你这是在误导别人,你是否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

叉车的货叉是40Cr没有错,有少部分还是35Cr和35CrMn。是锻造后煨弯,然后调质的。
这也不算什么复杂和大型的东西吧?如果不需要调质,为什么还要选用40Cr呢?40Cr的优势不就是它调质高的淬透性和调质后优秀的机械性能吗?

网友(点评):
OK,我不懂热处理,但是我们这边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点评):
大虾请问挂钩时货叉架是什么材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angel1399793   你这是在误导别人,你是否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

叉车的货叉是40Cr没有错,有少部分还是 ...

呵呵和我关点一至

网友:
学习了,继续研究吧

网友:
国产货叉材料一般是40Cr调制处理,硬度为280-320HB。上下挂钩是调制后焊接,焊缝要求无损检测。货叉制造必须有资质的企业才能生产。

网友:
嗯,学习一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叉车货叉在锻造时,为保证两货叉在使用时平行,一般采用同锻造,同编号,同出厂。

网友(2014-05-11):
感谢 打死你,偶又学习了

网友(2014-07-13):
叉车货叉根部断裂,是不是调质的问题?

网友:
学习到很多知道了。大家讨论的很好。

网友(2024-03-07):
35Cr,40Cr,35CrMo,1537HC

网友(2024-09-25):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