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送料机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3-08-26):
我是学材料的,对机械方面了解浅薄。现有一个问题:如果螺旋送料机输送液态的物料,外套筒、螺杆沿轴向等径。若出料端封闭,需要在出料端形成1MPa的压力,螺杆驱动电机的功率和出料端压力有什么函数关系?即怎么通过出料端压力计算驱动电机功率。

网友A:
粗约可以计算出来,将出口压力转换为转速来计算,已知的应该有螺旋角和有效受力面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约可以计算出来,将出口压力转换为转速来计算,已知的应该有螺旋角和有效受力面积吧!

有效受力面积知道,但是螺旋角未知,可否粗略算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效受力面积知道,但是螺旋角未知,可否粗略算出?

那螺旋角就是标准的了,你可以查查资料,百度就可以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螺旋角就是标准的了,你可以查查资料,百度就可以搜到!

能不能给个详细的公式?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详细的公式?谢谢

你在百度上搜“法”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