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车削过方块工件 求大神门看看如何用刀,不伤刀效率高,此产品就加工平头九毫米。

楼主(2013-08-26):
厂里打算用这个车床开夹具车

网友:
车加工不好干呀

网友:
至少也要个四爪卡盘才行啊

网友:
量大不大啊。你这个最好用四爪,三爪不好夹。换个四爪卡盘吧,很方便。

如果毛坯中间已经铸造和孔,那直接上车床,车面,镗孔。然后划线钻床。
如果中间没有铸造孔(不大可能) ,先上钻床钻打孔,但不要图方便一起钻小孔,容易打刀。然后车床,车面,镗孔。然后划线钻床钻四个小孔。
不知道是铸铁还是铸钢。这个都是常用参数,我想你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装夹处都是锥度的 不是平的

网友:
y有工装可以车。。。。。

网友:
铸造件有锥度,装夹一定要牢固;粗车时转速不要太快,吃刀量大一些;刀具主偏角45°,负前角,小后角。

网友:
可以做个工装  车个圆盘上面攻丝,中间根据毛坯尺寸用线切割割掉;然后夹三爪上,用螺丝压紧

网友(点评):
对 目前就是走这个思路

网友(点评):
我还建议卸下卡盘,工装直接上到主轴头。保证刚性才有效率

网友:
铣如何?

网友(点评):
没有铣床,我厂的一台垃圾铣床吃不动

网友:
还是用工装或者是四爪比较好

网友(点评):
蓝色装夹处是锥度

网友A:
诸暨机床厂的数控车床,呵呵  呵呵

网友:
45度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诸暨机床厂的数控车床,呵呵  呵呵

高级吗

网友:
你非要车啊 不能洗啊?你只有车床的话 要么 做个夹具 要么换成4爪卡盘  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点评):
车床都放在这了 拿去洗我就不用管那么多了

网友:
9毫米切削量不小 该用普车玩

网友:
四爪或夹具

网友B:
我有非常的简单的方法!!!用刀成本基本可以为0而且加工出来还不伤刀具

网友(点评):
那你告诉我啊 大哥

网友:
还是做工装,把卡盘拆掉再装上

网友(2013-09-25):
引用 网友B:
我有非常的简单的方法!!!用刀成本基本可以为0而且加工出来还不伤刀具

你知道有种刀具叫 钝角刀吗?

就是普通的80°车刀 另外的两个钝角,一般企业是不用的。但市面上有专门卖这种刀柄。 你去买一把,把废旧的80°车刀利用起来就可以车削了。 这种刀刚性好,很适合加工你现在这种工况

你要型号我也可以报给你。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六角的80度的刀粒是吧、又可以平头又可以外径的吧!

网友:
没有别的好办法,一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