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olidwork仿真的方法

楼主(2013-08-26):
这个中间是一个铝棒,套上一个长方形型的铁,两端固定,上面受力,为何,40N压力-40000N压力,位移都在几毫米左右? 1e-007 是等于 (1*(10^-0.07))吗,是哪里设置错误了?

楼主:
求助,为什么没人回答

网友:
没用过,希望学习

网友A:
你画的是装配图,还是零件图?

网友:
有哪位高手指点下 让我也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是装配图,还是零件图?

是装配图,长方体套在铝棒上

网友:
不一样的,e-7是幂数,例如10e-7表示小数0.000001。所以两种不同的压力的结果后面幂数肯定不一样。你仔细看,e后面数字是否一样。

网友:
接触添加的是否正确!

网友:
  高级分析   不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