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钻的冷却水压力应该多大?

楼主(2013-08-26):
    如题
    请教各位师傅,枪钻冷却液的压力应该调到多高,才可以满足冷却和冲屑的需要?

网友:
根据孔大小而定

网友:
根据钻头长度,不能盲目加压

网友(2014-02-16):
楼主枪钻加工不是用的冷却油吗?油的效果好些,根据不同孔径压力都不同的越小孔径压力越大,有问题可以联系我啊  王18756300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