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生成的加工程序有个奇怪的问题 请教下。。。

楼主(2013-08-26):
   比如 N3070  X19.1233Y-10.231
  床子模拟  报警  “N3070 的K地址使用太经常”    看不懂什么意思
  前面都差不多程序走的蛮好 到这里卡住了  系统802Dsl  加工中心

楼主:
还有就是加工中心 系统802Dsl  怎么连UG编的G28 G43都不认了    最坑爹的是床子内存大小才1M   完全装不了几个程序-  可有良方? -..

楼主:
手动习惯了  UG 程序用的有点蹩脚

网友:
大哥,去UG论坛问行吗,那里更专业,这里你就问点机械的问题就OK

网友A:
你没发现N3070  X19.1233Y-10.231  x小数点后4位了吗?大部分机床精度只到后三位,除非机床设置为英制是小数点后是四位,换个后处理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加工中心 系统802Dsl  怎么连UG编的G28 G43都不认了    最坑爹的是床子内存大小才1M   完全装不了几 ...

内存小,程序大,要么dnc要么插card,802s有usb吗?有的话就u盘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发现N3070  X19.1233Y-10.231  x小数点后4位了吗?大部分机床精度只到后三位,除非机床设置为英制是小数 ...

应该是这样,你挺细心

网友:
程序X19.1233有问题,机床最小走刀0.0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样,你挺细心

干过就知道,英寸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发现N3070  X19.1233Y-10.231  x小数点后4位了吗?大部分机床精度只到后三位,除非机床设置为英制是小数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小,程序大,要么dnc要么插card,802s有usb吗?有的话就u盘就ok了

盘可以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U盘的只能直接运行程序  不能模拟和更改   UG直接生成的程序都是技术员的一厢情愿  实际情况肯定要动的   我一般都是复制U盘程序 粘贴到机床上  那样就可以先模拟  在更改  然后直接搞起。。。
  确实单位是英制的

网友(2013-11-10):
地址字符超出规定位数

网友:
UG编程还不错,我就是用UG编程的就是用半径补偿一直没能解决。我空一起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