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用G54-G59注意事项

楼主(2013-08-26):
一,G54-G59坐标系X轴和Z轴的零点设在机械零点时,就必须运行刀号和刀偏号之后再G0定位,否则就会超程。
例1:G54G0X100Z100:此程序段只运行了G54坐标系,没有运行刀号和刀偏号,而G54的X.Z轴的零点在机械坐标零点,移动到X100Z100的位置X.Z轴必然超程。
例2:G54 T101 GOX100Z100:此程序段运行了G54坐标系,也运行刀号和刀偏号,而刀偏号里的参数也就是对刀位置机械所要移动的那个距离,这个程式就不会超程。

二,G54-G59坐标系X轴和Z轴的零点不设在机械零点时,对刀就必须有一把基准刀,如果还按普通对刀就是错误的,这时后面的刀具都是相对于基准刀的偏置。

网友:
看帖顶一下

网友:
说的一针见血,通俗易懂,

网友:
工件坐标系在车床上运用还是比较少的。
你说的第二种有基准刀的情况也不用工件坐标系,用工件移很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