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鑫盛机床CKJ6163 数控车最大吃刀

楼主(2013-08-26):
如标题,请问还机床主轴功率,伺服电机功率怎么样,主轴用的齿轮传动,放心,外圆车刀,用的80度菱形刀片,请问外圆和车端面外圆最大吃刀多少啊   材料1 无缝管2无缝管热处理24到28度,3   40Cr    谢谢啊

目前我无缝管吃刀用单边2.8,走刀0.25,线速200左右,热处理后线速降低点,我是根据铁削颜色选线速度的

网友A:
主轴功率一般为11kw,进给电机功率一般为1.5kw。按楼主的参数机床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功率一般为11kw,进给电机功率一般为1.5kw。按楼主的参数机床肯定没有问题。

谢谢你第一个回答,我想加大吃刀量,或提高走刀,干活快点,不知道你用过多大吃刀,多大走刀,多大线速

网友A:
应该是手动换挡主轴,功率足够,单边吃刀可以到8mm,进给量0.4mm/r。既然是粗车,线速度最好不要太快,100m/min左右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手动换挡主轴,功率足够,单边吃刀可以到8mm,进给量0.4mm/r。既然是粗车,线速度最好不要太快,100m ...

哦,谢谢,就是怕刀具扛不住,感觉切削时,数控刀比手磨刀阻力大,改天领个手磨刀试试

网友(点评):
确实是,经验丰富的车工都要自己磨刀。另今天又重新计算了一下,这种硬度材料吃刀8mm切削速度100m/min此机床功率不够,5-6mm差不多。

网友:
切深和进给也可以参考刀片手册!上面都会有那种断屑槽是什么切深,什么材质多少切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