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要切断工件,实心打孔的还好,管子料就好难切啊

楼主(2013-08-26):
双头切断刀,和单头切断刀有何区别?

经常要切断工件,实心打孔的还好,管子料就好难切啊。有什么好的意见吗?用双头的好还是单头的好啊。价格都一样。所以一直用的双头的,单头的优点在那里啊。

网友:
关键是刀的磨法和刀的材质。

网友(点评):
成型刀也要磨吗?

网友A:
最大切深不一样,你用的什么系列的?

网友(点评):
现在用的双头的9030克洛衣的

网友:
克洛伊 的刀片好像质量不怎么样。尤其是切A3的无缝钢管 老卡刀,,至于45号钢的还好一点。。

网友:
     钢件建议切断用单头的,它有足够的刚性和稳定性,而且刀片也不容易崩裂,因为刀片是镶入式的更加牢固。双头呢一般针对有色金属加工,强度和刚性要求不高,又有两个头经济实用。

网友B:
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实心料就好切吗?管料难切在什么地方?什么材质?

网友(点评):
切不多少切刀就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实心料就好切吗?管料难切在什么地方?什么材质?

不锈钢30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切深不一样,你用的什么系列的?

干不锈钢的  几个宽的 具体型号

网友:
切管料刀具最后又导出向角,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