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钣金零件怎么生成

楼主(2013-08-26):
使用边线法兰命令只能生成不长于此边线的法兰,该如何生成比边线长的法兰,且生成释放槽。

网友(点评):
“绘制的折弯线”命令。不知其他大侠是否有更好方法。

网友:
钣金零件我都是用实体命令画的

网友:
地方的范德萨

网友:
用边线法兰然后镜像

网友:
这个简单啊,先做个L形,然后再在边法兰上加TAB,再镜像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光是钣金都有好几种方法能做出来

网友(2013-12-02):
切槽上面的部分用基体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