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砂轮会出现什么质量问题?如何验货?

楼主(2013-08-26):
最近公司采购了进口型号的砂轮,领导要求我们去验货,我也只是量一量基本的尺寸,不能判断是不是合格品,会存在什么问题,一般砂轮会出现什么质量问题?如何验货?

网友:
可以悬挂起来敲一敲,声音应该清脆,没有杂音。

砂轮质量有问题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砂轮的转速较高,一旦有问题,机翼伤人。

网友(点评):
除此之外还可以抽检作旋转试验

网友(点评):
是用手敲吗??

网友:
首先观察一下砂轮表面的密度均匀否,其次就是二楼说的敲击检验法。

网友:
一般砂轮会出现局部疏松、暗裂、平衡不好等质量问题。验货时首先要观察一下砂轮表面的密度和平整度,其次抽检做个动平衡,最后采用敲击检验法来检验,这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环哟。

网友(点评):
用于抽检动平衡的砂轮不要重复使用,很危险

楼主:
怎么保证砂轮材质的可靠性?

网友A:
哪里会有裂纹这么大的问题,那岂不是太扯了。这个东西得用一下才知道。不同的材质的使用的效果不同。你可以看一些专门做这个的厂家,直接以买的名义询问他们哈哈  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会有裂纹这么大的问题,那岂不是太扯了。这个东西得用一下才知道。不同的材质的使用的效果不同。你可以 ...

以买的名义询问他们,哈哈,这个方法好,可是,这个采购权不在这样这,不好办

网友:
一看,二敲,三试用???

网友:
基本大家都说了;
  某些项目是有专门检测仪器,可惜国内貌似没有厂家做,苏联老大哥给过一些资料:检测砂轮硬度。

网友:
问一句:是用手敲还是?

网友(2015-04-11):
用一个小的铁器敲一下就行,不用太大力,主要是听听看有没有”哑声“。这个是内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