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喷涂的涂层厚度可以用什么方法测量?

楼主(2013-08-26):
热喷涂的涂层厚度可以用什么方法测量?以前接触过镀铬,可以用一种涂层厚度仪测量,是利用磁性测量的,现在这种热喷涂,表面特硬度达到HV1300,不知是什么材料,不知能不能用这种涂层厚度仪测量。

网友A:
可选涂层厚度测试仪,可以测量非导电物质一类的,品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选涂层厚度测试仪,可以测量非导电物质一类的,品种很多。

恩,谢谢,现在就是搞不清楚这种涂层是什么材料,老外的资料只有英文表达。

网友:
测厚度和测是什么材质是两回事,要想测是什么材料,应该先大致定一下估计是什么材料,无机类还是有机类?如果是无机类,可以找航天部二院,他们有专门的科室有能力有偿帮你测出材质型号、含量等数据。

网友:
漆膜测厚仪或者是千分尺,大致测量

网友(2013-09-26):
X膜厚测试器

网友:
    以前接触过热喷涂,主要材料是陶瓷,不能导电。热喷涂前表面精加工,喷涂后精磨完成,非常耐磨,但不能承受冲击力。以前的产品主要用于电缆行业不同直径铜丝的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