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攻丝编程中用 M135 S100; M135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27):
数控攻丝编程中用 M135  S100; M135什么意思啊 ?求师傅解答,谢谢!!!

网友:
M135应该是进行刚性攻丝模式的一些PLC点控制,也可以是个宏程序。要看下PLC程序中进行了哪些操作,好像一般要进行主轴位置闭环控制配置、增益切换什么的。

网友:
我也不知道,纯粹帮顶了

网友:
下一次就要8个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