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件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3-08-27):
有谁帮助一下这件怎么加工?

网友:
不知道具体用什么地方 做成鱼眼接头样可能好点

网友:
看材质,感觉应该可以用铸造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铸造,调制处理后喷砂能后处理到Ra6.3,机加工

网友:
量大就模锻或者铸造,这个看具体性能要求,量小就分开两部分焊接成型后再精加工

网友:
看量大小,量小直接上加工中心铣削出来扁位,孔,四个槽,再去车床做个夹持夹具钻孔,镗孔,车牙。
量大,先用棒材去锻造扁位,然后再调质,再钻孔,车削加工。
想做详细工艺必须发详细要求,看你的图纸只能说个大概。

网友:
与5楼的雷同

网友:
我感觉还是先上车床拉外圆,钻孔、挑丝,调转夹持车另一端外圆留余量,再上加工中心洗出扁位、孔、槽,这样好点,夹持家具都省了。

网友:
毛坯是什么的,如果是铸造的,感觉槽可以铸造出来,后面就三道工序,先车车床加工螺纹,后上加工中心铣面钻孔

网友:
建议让技术部的改图纸吧,左端改成SR65(球面)这样直接就能车出来(完全能满足强度要求),减少不是一点点加工费啊!再说就38直径的轴为什么要做成这么的大吊耳呢?求解。

网友:
R50的过渡圆弧一般的机床没法做!

网友:
用数控机床就可以吗